台达触摸屏与信捷PLC通信

楼主(2014-11-02):
台达触摸屏与信捷PLC然后实现通信

网友A:
台达触摸屏与信捷PLC通讯时,控制器类型选MODBUS下面的分类,然后根据信捷PLC定义的内部地址与MODBUS地址的对应关系来选,如下图,如果准备用十进制地址那么要选MODBUS 984 RTU MASTER(6 DIGITS),举例来说D7999的地址就直接输入W407999,M7999的地址就是B007999,或者用十六进制地址则可以选MODBUS RTU HEX ADDRESS MASTER。

楼主(2015-01-13):
引用 网友A:
台达触摸屏与信捷PLC通讯时,控制器类型选MODBUS...

非常感谢你的回到  照你的方法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