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440变频器参数下载问题

楼主(2014-11-02):
请问高手们更换440变频器用操作面板先把参数读出,更换好后再下载就可以了么?是不是要下载后手动还要输入几个参数值,才能正常运行啊,我以前搞三菱的变频器直接读出后然后下载就好了,西门子的是不是麻烦些呢

网友A:
同意楼上说法 西门子的变频器一定要注意 并不是把所有参数都复制 有些需要单独手动更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