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X-ONE无法仿真!求助!

楼主(2014-11-02):
系统是非GHOST的

求助求助

网友A:
把CX-ONE卸载了,重新安装一遍试一试!

网友B:
你查看一下是不是程序里面设置需要把某些文件存在PLC上的CF卡里面,如果是,需要把它改过来

网友C(2015-04-24):
我也是这种情况 兄台你找到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D(2018-04-23):
我也是这样,缷载了几遍,重装都不行,系统也刷了

网友E:
谢谢楼主,楼主神马的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