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工控机与S7200的MODBUS通讯地址

楼主(2014-11-02):
各位高手:在PLC与PC的MODBUS通讯中,PLC用MODBUS SLAVE PORT 0的库文件中MODBUS_INIT里的HoldStart的&vb要如何设置?例如PLC里的地址为VD2000~VD2100共26个浮点数(104个字节)需要在工控机的组态画面上面显示,在PLC上分配寄存器时起始地址是VB2000到VB2103还是其它(我在PLC中编程是发现这个地址是自动避开HoldStart指定的地址的)?同时在PLC中的寄存器是按照其默认么?另外在MODBUS_INIT里的Addr地址是PLC的端口地址吗?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直接用PPI协议做更好

楼主:
通讯方式不是你说的,需要按用户的要求做。PPI通讯必须是与WINCC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