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plc是不是现在用的很少了?都在用300,400的么?

楼主(2014-11-03):
s7-200的plc是不是现在用的很少了?都在用300,400的么?请各位发表下看法哈

网友A:
我们还是使用200比较多点。

看工程需要吧。

网友B:
小工程量的还是200比较划算。我们的单机如有需要还是用的200,各有各的用处!

网友C:
各有各的优势,小型控制系统还是用200.

永宏有一款10个点的PLC,就用在专汽上,量还是蛮可以的。

网友D:
这如何一概而论呢

小系统的话  用200足以  为何要用300、400  投入那么大成本呢

网友E:
工程不同选用的型号不同,点数少的用200足以

网友F:
不会啊,我们这大部分都是200,一般小系统首选200

楼主:
200的编程和300的编程nimen你们感觉区别大么?

网友G:
那是两种不同的编程思路

网友H:
300/400无论编程思想还是单元价格与200相比都上了一个台阶,小型系统你不用200用300/400,只能说是土豪。

网友I:
根据点数多少来选择200还是300或者400,300、400不是替代200的,200SMART或者国产的PLC才是替代200的

楼主:
意思是不是学会了200的编程和300的关系不大了?

网友J:
工程不同选用的型号不同

网友K(2015-04-13):
我觉得编程最主要的是程序思路,软件形式只是次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