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功率计算

楼主(2014-11-03):
请教大家!我想用步进电机带动蜗轮蜗杆减速器以输出较大的扭矩。如果已经确定蜗杆减速箱,如何计算选择多大的步进电机?谢谢!

网友A:
您的减速机减速比是多少?您需要带动的装置是什么样子的结构?您可以加我QQ 2634296901.我们可以讨论下。

网友B:
第一、你要知道你需要多大的扭矩

第二、你需要多大的速度?步进电机理论上最大的速度 600转/分,实际上最大也就是500转。能不能满足这两项,你可以根据你的减速比算一下。

254489112@qq.com,欢迎交流 。

网友C(2016-06-05):
根据步进电机力矩与功率换算如下                                                       P=2π·nM/60                                                                        第一需要知道n多少转速,                                                             第二要知道需要M 多少的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