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样读取单片机MODBUS数据

楼主(2014-11-03):
用台达ES2读取单片机MODBUS信号40002数据(手动收入数据),

通讯格式

LD M1002  MORDR K1 H1 K1

SET M1122

LD M1127 SET M1127

MOV D1050  D0

监控程序d1050显示为0

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指令前面怎么会用M1002来做呢?先翻手册,按MODRD指令说明中范例程序来做吧。

楼主:
谢谢指点,我现在PLC的COM2灯不亮,请问是否PLC和单片机通讯没连接上?程序:

LD MOV H87 D1120

SET M1120

MOV K200 D1129

RST M1143

SET M1122

程序没有问题吧?

我是自学PLC ,第一次使用MODBUS通讯,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照抄下面的程序,把条件X0改成M0,把H2101改成H1,长度改成H1,接收数据内容处理改成MOV D1050 D0,然后你触发M0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公孙老师。有问题再请教你。

楼主:
现在COM2等不亮,D1130MODBUS回传错误码数值是6553600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单片机好样的,机油好好学。

网友A:
D1130中放的是MODBUS下级设备回传的Exception Code,这个值由下级设备决定是什么定义,你要查你的单片机的通讯协议,另外检查一下你的监控数值形态,应该16BIT的十六进制形态,比如下面的说明是台达B系列变频器的错误Exception Code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