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Tpc-昆仑技创
TPC1061Ti这款屏还能和CPU315 PN/DP用以太网直接通讯?

楼主(2014-11-03):
如题,商务报价太低,选型很被动
TPC1061Ti这款屏能直接以太网和300CPU的PN口通讯?
稳定性怎么样?速度怎么样?

网友A(2017-02-20):
通过一台交换机通讯,网线直连应该也能通讯,只要设置正确即可。

网友A:
通过一台交换机通讯,网线直连应该也能通讯,只要设置正确即可。速度很快,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