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管温湿度传感器的安装需注意

楼主(2014-11-03):
风管型温湿度传感器可以说是为了测量中烟空调风道,烟气管道而生的,并且在中央空调的温湿度控制系统中很常见,是智能楼宇中不能或缺的一部分,可风管型温湿度传感器在安装在哪里比较合适呢,为大家总结了一下几点分享给大家。

安装的位置

1:  用于风道及管道温度测量时长度的选择应该是管道直径的3/5为宜。

2.     测量范围的选择依据被测量在测量上限的2/3处左右进行选择。

3.     探头直立或迎着液体(气体)方向安装, 端点位于管道中部。

4.     新回风温湿度传感器必须在阀前安装。测送风湿度时送风湿度传感器在尽量远离出风口的地方安装。

5.     在选择传感器输出形式时,对于现场有变频设备干扰信号强的场所,适合选择电流型的传感器;DDC控制箱到传感器的距离比较远时也适合选择电流型的。

6.   传感器接线口必须向下(即为下进线方式)。

风管型温湿度传感器应安装在风管的直管段,如不能安装在直管段,则应避开风管内通风死角的位置安装。

网友A:
风管型温湿度传感器可以说是为了测量中烟空调风道,烟气管道而生的,并且在中央空调的温湿度控制系统中很常见,是智能楼宇中不能或缺的一部分,可风管型温湿度传感器在安装在哪里比较合适呢,九纯健科技为大家总结了一下几点分享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