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W安川驱动器如何设定参数

楼主(2014-11-03):
我是新手,请问200W安川驱动器如何设定参数?我一个驱动器坏了,想买个新的换上去,但没接触过伺服这一块,谢谢!

网友A:
最好是连接上电脑,用软件设置;另外,鉴于对机械工艺要求,同一组参数也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抖动,如果应用要求不高的话,可以把原来的参数导出来后直接灌进去,但如果运动精度要求非常高,建议重新调整刚性(振动、惯量比、增益等)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200W的什么型号啊?是模拟量脉冲的还是通信的?

       指令方式是脉冲还是模拟量?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C(2017-07-18):
直接用软件原来参数倒出来 然后在下载到新的驱动器里面

网友D:
要用sigmawin+把原有参数全部写到新伺服里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