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没有解不开的PLC

楼主(2014-11-03):
好像网上专业解密的大神什么都能解的开,什么三菱,西门子,欧姆龙,富士,日立,士林,丰玮,没有他们解不了的,现在甚至连台达,信捷,汇川,永宏,艾默生,海为,和利时,正航,合信,据称都向外提供解密了,到底还有没有解不开的PLC品牌?开发新设备选取有点难。

网友A:
密码你可以自己想办法:

比如:

----[= d1000 k1234]----[= d1001 k5678]----[= d1002 k7890]------(power on)

这三个内存的数都对上,系统才能开机,这三个数写在掉电记忆里面,当然,不要写的这么直接,可以写到其他地方,分开写,写乱一点,即使程序被拷贝走了,他无法完全弄清楚这些数该是多少,只要写不对这些数据,程序依然无法运行,加密的目的就达到了。

网友B:
骗人的多,别信他们。能解开的不少,但不是全部。

通信网前辈的方法真牛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骗人的多,别信他们。能解开的不少,但不是全部。通信网前...

高人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望不吝赐教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骗人的多,别信他们。能...

 木有办法!DSP都能解,何况PLC。

只能说尽量提高他<此处内容被屏蔽>的成本,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工艺算法(如果有的话)放在你厂里的后台,让他的设备联网,每次开机都通过网络向你的服务器请求数据。这样,他解了PLC程序也没有用,工艺在你公司,他拿不去。

如果是低成本系统,通讯网前辈的方法我觉得非常不错,可以一试。实际还可以做一个加密算法,提高解开PLC后看懂程序的难度,

网友A:
以前解过不少,松下(石材机械异形锯,台湾明正抓棉机),三菱(锯石机,弯管机),欧姆龙(青纺机231A,火花塞打粉机),西门子(河海牌棉花打包机,细纱机,正泰气流纺),LG(新亚气流纺),台达(精工气流纺),这些密码都解过。。。

网友C: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下来学习!

网友D:
想太多了,开发也很累

楼主:
通信网很厉害,也是真正高手啊

网友E(2016-04-28):
直接上载禁止,还能解开?

网友E(2018-08-14):
松下新版FPXH听他们工程师说把芯片拆出来都解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