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通信

楼主(2014-11-03):
各位高手,小弟是今年才工作的菜鸟,现在在一家公司做PLC控制,用的永宏PLC。最近遇到问题,老板提出要把PLC使用232接口和上位机以及单片机通信。因为经验和能力不足,想请教通信方面的问题。如果有这方面的高手,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上位机编好通讯协议,直接和永宏PLC连接就可以了

楼主:
通信协议应该是在上位机和PLC都要写程序吧?要不PLC如何识别接受到的数据是什么呢?

网友B:
上位机一般有标准232口,可以走modbus通讯实现连接;与单片机连接需要单片机编写通讯程序。我这里有永宏PLC编程手册,如果需要可以留一下邮箱,给你发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