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500PLC 计数器 怎么用触屏将设定值写入PLC

楼主(2014-11-03):
各位请帮帮忙,我的想法是用触屏给PLC 的一个计数器设定一个数值,这个数值在触屏上写入,但不知道在程序上怎么写,请大家帮帮忙,我刚刚开始接触到AB的PLC

网友A:
把计数器的时基地址做到触摸屏上,显示类型是只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