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的压降损失

楼主(2014-11-04):
公司搬近扩建,新增不少设备,可是也遇到不少问题,现在说的这个线路压降真是让我们头疼,本公司是生产电线电缆的,增加两台大拉机和两台中拉机这条线路是由公司新增的一台1600KvA的变压器供电,三相电源通过配电柜的开关,经过1千平方230米的桥架线路来到小配电房,再由小配电房的开关输出分至四台机器,中拉机的功率是一台75kw的电机加一台167KvA的降压器,大拉机的功率是一台250Kw的电动机加一台415KvA的降压器,刚开始开两台中拉机,机台的电源电压是371v,小配电开关输出端为378v,而配电房开关下端为390v,而当四台机器同时:开机,电房开关下端为387V,而小配电房的开关下端为335v,而机台电源为322v,线路压降这么大,还请各位大侠分析分析

,看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

网友A:
或者可测量一下电流(结合装机容量),核算一下导线线径。

网友B:
不是线路的压降损失吧,量一下总线电压对不对

网友C:
变压器到车间配电室的电压降52V,说明什么?供电线路的截面不够呗。“经过1千平方230米的桥架线路来到小配电房”这句话没懂,是电缆还是母线槽、敷设方式、铜还是铝?

网友D:
 差一点电压关系 不太大吗,一般有 +_5% 的偏差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到车间配电室的电压降52V,说明什么?供电线路的截面不够呗。“经过1千平方230米的桥架线路来到小配电房”这句话没懂,是电缆还是母线槽、敷设方式、铜还是铝?

是1千平方的铜线电缆

网友C:
按你实测的数据,2000平方铜电缆送电,电压降也要现在的1/4,看来还真得要加一倍的电缆。

网友E:
我们来看一下楼主提供的参数:

1.1600kva的变压器;  2.负载为2台75kw和2台250kw的3相异步电动机;3.1600kva变压到分配电室的距离是230米;4.采用1000mm2的铜芯电缆经桥架敷设。

我们按以上所知参数来粗算一下:

1.1600kva的变压器次级电压为400v,额定电流约为2309a;

2.负载为75+75+250+250=650kw;按1kw=2a电流计算,650kw=1300a。(实际电流应小于1300a);

3.230米的距离不算长,就不考虑他了;

4.1000mm2的铜电缆一般应是单芯,在25度时的电流约是1400a(yjv);至于敷设电缆的方式我们暂不考虑了。

网友E:
那么楼主的4台电机同时工作时为什么压降这么大?今天到此,太晚了。

网友F:
检查下变压器的档位,1600kVA的变压器档位可以调节的。提高变压器出线端的电压,可以把问题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检查下变压器的档位,1600kVA的变压器档位可以调节...

请注意,供电线路压降已经52V了,提变压器电压能解决吗?供电线路这么大损耗能容忍吗?

网友G:
一千平方,230米,铜线。这代价还不如把变压器直接竖到配电房门口。

网友E:
我们接着来讨论楼主的问题:

1.230米的线路采用1000mm2的单芯铜电缆,问题就出在这了。这就是“趋肤效应”惹的祸啊!我们知道:50hz交变电流对铜导线的穿透深度为0.93cm,而1000mm2的单芯铜电缆的线芯直径大约是3.56cm。0.93*2<3.56cm。所以选用1000mm2的电缆就大错特错了!虽然截面很大,但达不到使用要求,且施工困难,价格也较贵。

2.应采用细一些的电缆并联,比如240mm2的3芯电缆(yjv)3根并联使用应是绰绰有余了。

3.在分配电室加无功补偿就更好了。

网友H:
考虑性价比,建议改用车间内变压器,直接安装在设备负荷中心!

这样3年节省的电费就足够增加的设备投资了(每年运行10个月,每个月运行22天)

网友E:
楼 主的问题是怎样处理的?

网友I:
12楼说得非常对,但现在把线换了,或者加粗都不现实吧,可以考虑一下在分配电室加一个无功补偿控制柜,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J:
13楼的说得非常有道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