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变频擂台第116期——变频器过电流检测原理分享

楼主(2014-11-04):
   低压变频器现在种类繁多,变频器本身保护也是功能齐全的,但是不同厂家的变频器的过电流保护检测稍微有些不同,请举例描述一个你熟悉的变频器的电流检测原理,根据论坛规定,必须是原创的哦,能分享检测元件的原理图,我想大家都会欢迎的。

奖项设置:一等10MP   1名      二等5MP  2名        鼓励奖若干  各50积分

网友A:
有新节目上场了,首席支持!

网友B:
过流保护最简单的方法是:熔断器保护法。

但这种保护动作慢,不能实现快速保护,尤其是不能直接保护IGBT、MOSFET等熔通达时间小的高性能器件。

因此须配置电子式保护电路,其结构组成主要包括电流检测、过流处理和封锁开关管脉冲等几个部分。

变频器电流检测及过流保护电路工作原理如下:U,V两相电流检测信号来自输出端的霍尔传感器,经首级运放放大20倍后送入二级运放。这两相电流通过叠加获得W相电流信号。每一相电流输出到两个比较器,比较器正反相输入端的参考电压分别为+10V和-10V。

当三相电流正常时其对应的电压在±10V之间,6个比较器相与后输出为1,此信号经三极管反相后送入由多谐振荡器组成的单稳态触发器,输出为0,比较器输出信号也应为0,保护电路不动。

一旦过流,比较器相与后输出信号为0,输入信号为1,其输出经单稳延时后才变为1,通过三极管放大后去关闭IGBT的驱动信号并通知CPU发出过电流报警信号。

单稳态触发器的作用是避免一些干扰信号或瞬间尖峰电流造成的保护电路误动作,以保证变频器正常工作。

网友C:
电梯用安川G7系列变频器

电流互感器CT采集主电路电流,作为电流调节器ACR使用,当发生过载等异常时,为了防止异步电动机和逆变器损坏,使逆变器停止工作或抑制电压、电流值。

变频器过载,主要用于逆变器输出电流超过额定值,且持续流通超过规定的时间,为了防止逆变器器件、电线等损坏,要停止变频器工作。

具体分以下三种:

1电流超过额定电流150%且持续60s,就报OL1故障,说明电机过载;

2电流超过额定电流180%且持续10s,就报OL2故障,说明变频器过载;

3电流超过额定电流200%且持续5s,就报OL3故障,说明系统过载,也就是钢结构力矩保护。

网友D:
讲讲我所了解的,目前我所遇到的电流检测有两类,一类是:霍尔感应型;这个市面上有成型原件在售(像个小的继电器,见图片),是通过霍尔元件,将电流转换成电压信号(这部分运算放大精度要求很高,而且要求随时间漂移稳定性高,见过采用镭射切割碳膜电阻,来改变电阻横切面,来调整电阻大小,来调整放大倍率来做校正的);二类是:电阻分压计算,这类一般应用在小功率产品上,成本低,就是将输出电路先流经精密的小阻值的大功率电阻(如0.01欧姆),然后再经运算放大电路,变成要求的电压信号。接下来的处理就差不多了,一方面进入硬件的比较电路,变成报警信号;一方面是输入给CPU,计算成产品电流;也见过计算三相电流和,来报GFF的(以前参加培训的电路参考下)。

网友E:
  我们不做 变频器  内部电路板开发,内部的保护我们还真是不知道,但是一般 变频在 我输入端我们是做了 熔断器 保护,或是 额定过电流保护的空开

网友F:
变频器品牌:ABB

型号:ACS550

根据手册说明,熟悉变频器图,再根据错误提示代码找到具体的过流详细说明。

网友G:
原理图就没有了,只是个人感觉现在这个变频器还真是的,不只是变频器的问题还是电机的问题,一个好好的新的变频器用了半年后老是报过流或过载,换个新的变频器就好了。变频器也没有坏,就是拖不了那只电机了

网友H:
做过很多项目,变频器进线都采用空开做保护,其实要求进线加熔断器,实际应用中也没有加,当然不是24小时运转的设备,在变频器内部有过流保护值,在机柜集成时,因空间与价格等原因,都是采用变频器内部过流保护

网友(2014-12-05):
变频器电流保护基本都一样的,霍尔电流传感器取样,运放放大后进mcu运算,超过设定值就报警。少量用电阻取样的,经光隔离放大器放大。

网友I:
变频器本身的过流保护应该说 霍尔检测的保护应该是相类似的 但是我遇到的问题是电流大的时候不保护 就拿G型机来说吧 55G变频器过载能力为120%时应该是电机运转后超过132A的电流就应该保护 可是我这里的新机子两台 都达到了170A了 还是不保护 当时现场的情况是运转到40HZ时 一直很稳定 但是再涨2HZ 电机就跟堵转似得 不转了 这时的电流达到了 170A 但是变频器没有实施保护 这个情况发生后就把机器打包 返回原厂了 但是后续的问题 一直没有回复哪里的问题 直到现在还在疑惑

网友J(2015-01-08):
接触的变频器比较多

举一个富士的变频器 过流报警有三种加速时过电流OC1,恒速时过电流OC2,减速时过电流OC3

维修时根据故障代码查找解决办法!

至于电流检测的原理,应该就是两种吧,霍尔电流传感器检测和线性光耦检测吧

具体原理不是太清楚!

网友K:
安川G7变频器  过电流 热敏电阻检测

网友L:
变频器一般有1,霍尔传感器检测,2,还有用电阻采样的,3,还有用驱动芯片检测IGBT管压降来计算报警的

网友M:
西威变频器-资料下载-上海安港自动化设备有限

网友N:
大家说的很全面,学习一下,我就不说了

网友O:
请楼主下一次把矿用同步电机的变频器控制作为讨论内容好不好,煤矿用电为三线制,运行中如果有一相接地变频器是否可以检测到?同步电机是否继续运行?最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好烦,解决不了。

网友P(2015-02-14):
过流保护都是可以自恢复的,也就是说,当过流现象消失后,也就不再保护。

在实际电路中,过流一般都是不正常现象,或者说是故障。所以,过流保护应该是不可以自

恢复的,需要停电排除故障后人工恢复逆变电路的工作。这种不可以自恢复的电路可以用反

馈自锁或者用可控硅电路实现;开关管的导通压降是和导通电流有关的,当开关管过流时,其导通压降会明显上升.通过检测开关管的导通压降,与正常值比较,并与截止状态相区别,

从而识别出开关管的过流状态;

电流检测信号来自逆变器U、V两相输出端的霍尔电流传感器,霍尔元件通过插座CN2

获得15v电源。U、V两相电流检测信号经首级运放A6和A5放大20倍后送入二级运放

A8和A7。调整二级运放的放大倍数即可整定过流保护动作值。U、U两相电流通过反相加

法器A9叠加获得W相电流信号。U、V、W各相电流分别同时送入两个比较器的正、反相

输入端。比较器正、反相输入端的参考电压分别为+10v和-10v。当三相电流正常时其对应

的电压在±10v之间,六个比较器相与后输出为1,此信号经三极管反相后送入由多谐振荡

器D4528组成的单稳态触发器,-Q输出为0,比较器A17、A18输出信号也应为0,保护电

路不动作。

一旦过流,比较器相与后输出信号为0,D4528的输入信号(5脚)为1,其输出经单稳延时后

才变为1,通过三极管VT2放大后去关闭IGBT的驱动信号并通知CPU发出过电流报警信

号。单稳态触发器的作用是这样的:在延时期间若电流恢复正常,则D4528的输出信号不改

变,这就避免了一些干扰信号或瞬间尖峰电流造成的保护电路误动作,保证了变频器正常工

作。

网友Q:
台安和东元的技术来自安川,用的也是热敏电阻保护,相比霍尔元件,成本低,性能相对可靠!性价比好

网友Q:
我记得霍尔元件容易受温度影响,温飘大,这一点需要专家确认一下。

网友R:
唯一接触过的是 广州数控车床上的ALPHA 变频器 没认真了解过过流保护的原理 来学习的

网友S:
抱着学习的态度进来看看。。。。。

网友T(2015-03-29):
俺来说说施耐德变频器吧

对于短时间大电流的OC报警,一般情况下是驱动板的电流检测回路出了问题,模块也可能已受到冲击(损坏),有可能复位后继续出现故障,产生的原因基本是以下几种情况:电机电缆过长、电缆选型临界造成的输出漏电流过大或输出电缆接头松动和电缆受损造成的负载电流升高时产生的电弧效应。

小容量(7.5G11以下)变频器的24V风扇电源短路时也会造成OC3报警,此时主板上的24V风扇电源会损坏,主板其它功能正常。若出现"1、OC2"报警且不能复位或一上电就显示"OC3"报警,则可能是主板出了问题;若一按RUN键就显示"OC3"报警,则是驱动板坏了。

楼主:
变频擂台第116期——变频器过电流检测原理分享
          http://bbs.gongkong.com/d/201411/584186_1.shtml
一等奖  liujian5118-PLC 10MP
二等奖  王者之师--丰李  5MP
鼓励奖 胡氏宁人、浮手云、OLDPOLICE、chuansh5410(平常心心平常)、天涯笑逐尘、工控自动化人生、各50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