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U模块GPS授时问题

楼主(2014-11-04):
各位高手: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哪一款RTU能用于232接口的压力传感器进行数据授时,最好内置系统是XP的。

网友A:
RTU实现无线数据传输,232接口或者485接口都有的,但是通信需要根据协议。

数据授时是什么意思?

个人理解,我们公司的RTU是实现无线数据传输,内部采用单片机,和XP系统没关联吧。

通过无线传输,控制中心只要安装接受软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