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显示电流问题

楼主(2014-11-04):
    本人小白,请谅解。我厂有一台ABB变频器,带动罗茨风机。当运行在35HZ的时候变频器上显示的电流跟其拖动的电机额定电流相当。具体还没做实验:是不是降赫兹能减少变频器显示的电流或加赫兹是否电流继续上升。

     这种情况是正常的?还是我选的是恒转矩的变频就这样。

网友A:
电机与变频器的额定值是否相当?

网友B:
正常。电流与频率无关,与阻转矩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与变频器的额定值是否相当?

  变频器的额定功率大一个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电流与频率无关,与阻转矩对应。

  那你这么说变频器用在罗茨风机上节电效果并不太理想了,因为我用工频的时候电流没有这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