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 接口输出信号如何测试发送成功?

楼主(2014-11-04):
 请问各位大侠,有一个语音控制模块,输出 的先是 TTL 信号 ,因为有一个 智能家居的 主机 只能接收 485 的 A B 二线的控制协议信号 ,于是将 语音模块上的 TTL 信号问店家可以将 这个 接上 RS 232 转 485 信号输出,于是再配一上小的  RS232  转 485 信号 模块 使用,现在语音模块无法控制智能主机,能有什么方法测试这个语音主机输出的  485 信号 是正常吗?

网友A:
串口调试软件,可以直接看是否接收到数据,接收的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B:
查看设备32位,还是16位,频率波特率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