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 自检不通过

楼主(2014-11-04):
Parameter  checksum...............failed

Firmuare Menory  checksum.........failed

各位大侠,这两个自检不通过是不是里面 程序丢了!~  求指教。

网友A:
是有部分丢失,重新 下载固件及应用下完后就可以了

网友B:
程序丢失,重新下载。或恢复出厂值

网友C:
电池没有电了?送厂家修一下把

网友D:
通电一个小时后再试一下,可能是内部电容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