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永磁调速装置

楼主(2014-11-04):
最近刚刚验收的永磁调速装置,运行还算稳定,不过比较麻烦的是需要加冷却水流程。装置安装:拆开原电动机和泵的联轴器,电动机往后移,永磁调速装置装在中间。有温度和流量保护,装置上有个电动调节机构,可手动或远程触摸屏调节。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设备

网友B:
你好,我是入门的新手,最近老师布置任务,要做一个PMD的方案出来,重点是调节PMD气隙的控制系统,感觉无从下手,请前辈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C:
很早就在找永磁调速的实际案例,坛上终于有了。

如果楼主方便的话,不妨透露一下配置参数,如电机功率,设备类型、功率,设备调速范围,调速器厂商、型号,大概造价?

实际使用感受?

这个实际案例对大家太有参考意义了,厂家的宣传大多数时候都是不考谱的,来自一线的实际感受才是真实的。

网友A:
 楼主,就 来 给这个做一个详细的解说,精华就是你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