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抽屉柜

楼主(2014-11-04):
       这抽屉柜,运行20年了,看起来很破旧,不过新的时候也是经常出问题的,国产的抽屉柜--据说厂家已经倒闭了的,最大问题就是--插接件接触不好,伤过不少电工的,最大的伤害是--两个电工同时烧伤,一个脸部一个胳膊,重伤。

网友A:
柜子时间很久了。

网友B:
换新的吧 。

网友C:
出了这等事,岂不要打官司?

楼主:
哪有官司可打,后面有个兄弟治好了,打死不干电工,转干机械去了

网友D:
看到这个抽屉柜,想到09年在钢铁厂的时候,还多这玩意。

的确,这种柜子最大的缺点是插接件接触不好。

刚运行不久,200A空开上桩头2个线头厂家没压紧,运行一段时间后,炸了,把10KV都顶跳了。

 后来抽出柜子检查分析,可能是其中的一个接头先炸开,炸开的线头甩到相邻的一相上了,因为是空开上端,相当于母排2相短路了。吓人。。。

  在GGD系列低压柜就没这种情况。

各有所长吧。。。

楼主:
现在新的抽屉柜已经好转,基本不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