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在学廖老师的西门子人机界面

楼主(2014-11-04):
本人新手,买了本廖常初老师的西门子人机界面,根据教材做了第一个入门案例都卡到了,为什么运行出来后不管点起动还是停止灯都没有变化,然后我把变量设置为内部变量灯就变化了,但是教材显示的是外部变量,灯动作,求高手指导!

网友A:
外部变量? 那要连接PLC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变量? 那要连接PLC才行啊。

那我用PLCSIM模拟PLC可以吗?

网友B:
这个要看指示灯的含义。

网友C:
同在学习。外部变量由外部控制,按理说,你也可以在屏里,建立一个IO输入输出,置1,置0.不知这本书,怎么样,来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在学习。外部变量由外部控制,按理说,你也可以在屏里,...

那样就是内部变量了,书讲的不错,书店买的,没有链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指示灯的含义。

比如说呢?什么时候定义为内部变量,什么时候定义为外部变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