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4403T的位状态开关怎样控制s7-200plc的I/O口

楼主(2014-11-04):
MT4403T的位状态开关怎样控制s7-200plc的I/O口,我想用位状态开关实现s7-200plc的I/O口的输入,不知道怎么做,请各位师傅帮忙。

网友A:
加我QQ,发例子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我QQ,发例子给你。

 通过该QQ已经找到解决答案。

网友B(2018-06-02):
ET070与三菱PLC FX1S通讯正常,其它读写正常。利用屏位状态切换开关无法控制PLC中间继电器M点,不知为何?

网友C(2018-09-14):
触摸屏不能控制PLC的输入口I的,可以控制输出口Q。PLC的输入口是用来反映真实的物理连接的,如果需要触摸屏这边的连接控制,可以控制PLC的内部继电器M 单元或V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