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真正解不开的plc

楼主(2014-11-04):
现在几乎所有的PLC被专业解密的解开了,到底还有没有解不开的。

楼主:
没人啊,自己顶一下,不能沉了帖子

网友A(2014-12-11):
引用 楼主:
没人啊,自己顶一下,不能沉了帖子

可以试一试矩形PLC,生产PLC十几年了,还从来没有被<此处内容被屏蔽>过。

矩形PLC的优势,除了性价比高以外,主要有以下六方面:

    ① 模拟量处理简单方便:CPU主体集成了16位分辨率的模拟量I/O,一体化设计,提高了抗干扰能力,大大减少了扩展模块的数量,大幅度降低成本;而且配置灵活,电流/电压/热电偶/热电阻/电流互感器可任选。

    ② 通讯接口丰富灵活:全部PLC标配1路RS232、1路485并可扩展多至4路,所有串口均支持ModBus协议,可十分简便的与任何厂家的变频器、触摸屏、文本屏、组态软件、仪表等通信,同时,有以太网口、GPRS-DTU、CAN、3G、ZigBee等功能,可作为网关连接其他PLC,组成强大的PLC网络。

    ③ 运动控制功能强大:支持6轴200K(3轴以下同时使用可达500K)高速脉冲独立输出,支持4路AB相脉冲计数或方向脉冲计数,提供定位功能模块,用户编程十分方便。

    ④ 技术支持全面及时:我们不仅仅提供PLC产品,更能为客户提供技术指导、方案设计、编程调试、工程施工、用户培训及后期跟踪维护等工作,完全免去用户的后顾之忧。

    ⑤ 防止对手<此处内容被屏蔽>仿造:现在西门子、三菱PLC的<此处内容被屏蔽>软件随处可得,使得企业辛苦开发出来的新功能新产品,很轻易的就被山寨被窃取,这对市场竞争很不利,而矩形PLC独特的硬软件系统,至今无人能<此处内容被屏蔽>,可确保您独一无二的优势。

    ⑥ 厂家直销,供货周期短,保证原装正品:市场上仿三菱仿西门子的PLC泛滥,更有不少黑心商人卖翻新的二手货,使得企业在选择产品时防不慎防,而选择矩形PLC,厂家直接供货,可免去许多不必要的烦恼。

网友B(2017-09-30):
    我做为良石技术PLC的研发人员,来说说我的看法。

    我们在加密这方面还是花了很大的精力进行研发,为了避开传统PLC的加密方式,我们针对PLC的密码设计了一款专用的加密软件,不但可以限制程序不被读出,而且还可以通过专用加密软件设置停机日期,和限制上电次数。

    停机日期和上电次数可以进行多次设置,例如:设置PLC在2018年1月1日停机运行,此时需要通过厂家设置的密码结合PLC内部的全球唯一ID号,通过专用软件生成一个限期使用密码或者可以生成直接解锁密码,把密码发给用户导入PLC中即可。

    加密的通讯协议走的是特殊加密协议,PLC协议和加密协议是完全独立,再结合全球唯一ID号,这样做了后每一台PLC的通讯时的数据都不一样,这样大大增加了破解难度。

    从研发人员的角度上讲,根本就没有破解不了的密码,我们唯有提高破解的难度、成本和时间,高昂的投入迫使破解程序失去意义。我们的加密程序也在不定期的进行升级中,这是过去使用的一些方法供大家参考,现在已经更新很多个版本了。

    最后希望有更好的加密想法的朋友我们可以一起探讨,对国产PLC和对良石技术PLC有意见的朋友可以提出和指正,我们必当仔细聆听和全力改正。国产PLC的崛起离不开广大用户的支持和反馈。

    良石技术,"为国货崛起,而发力"。

    公司官网:www.lsjszj.com

    如果您有好的意见可以加我QQ:28801986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