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机械的电气系统检修注意事项

楼主(2014-11-04):
工程机械的电气系统越来越复杂,检修时稍不注意就会使小毛病变成大故障,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注意事项如下:

   1.首先切断电源

   检修时,为了将导线和连接器断开,应先切断整机供电电源,否则将会导致电线束、保险丝和熔丝损坏,有时还会因导线发生短路而造成天灾。

   2. 正确识别各种导线颜色

   进口工程机械在电线束上均用代码标明了各种导线的颜色(见附表),用以区别不同的导线,则左边的字母表示底色,右边的字母表示标志色。

   代码    颜色    代码     颜色

   R        红      W        白

   L        蓝      G        绿

   Or       橙      Lg       前绿

   Y        黄      B        黑

   Br       棕      P        粉

   Gr       灰      V        紫

   3. 正确连接和拆开端子连接器

   (1)拆开电线束时,要抓住其连接器,不要拉电线本身;首先要松开锁扣,然后才能拉开连接器。

   (2)检修防水连接器时,要特别注意不能让水进入到连接器中;如果有水进入了连接器,只有将其烘干后才能重新连接。

   (3)连接端子连接器之前,不能使端子弯曲或伸到外边;如端子有锈,应用砂纸磨掉后才能安装。

   (4)连接带锁扣的端子连接器时,一定要听到锁扣“啪”的扣合声才行。

   4.使用电路检测仪表

   (1)使用各种电路检测仪器时,首先应了解其工作原理和使用条件,严禁不合理使用。

   (2)测量电压、电流时,应选择适当地测量量程,以防损坏仪表,严格在电流和电阻挡测量电压。

   (3)进行测量前,应对照电路图检查要测量的端子数量和位置,如果连接器的尺寸太小而仪表探针又太大导致不能测量时,可在探针上缠绕或绑上一根细金属丝或大头针,以方便测量。

   5.读懂电路工作原理图

   电气原理图是电气系统各元、器件正常工作时的相互关系图,读懂它才能了解各元、器件产生故障时的影响,这样才能使检修工作顺利实施,避免盲目拆大卸,节约时间。

   6.正确识别电气原理图中的各“地”

   蓄电池的负极是一种“地”,由于工程机械均采用负极搭铁,将蓄电池的负极连接在机体上,机体成为另一种“地”,当搭铁线性能良好时,这两种“地”可以认为是一种,对这种“地”测出的电压、电流均指测点对蓄电池负极的电压和电流。另外,由于微处理器及大量电子元、器件的应用,将一部分管脚连接形成成另一个“地”,这个“地”一般相对于微处理器的供电电源,所测得的电压、电流指测点对微处理器供电电源的电压、电流。因此,检修测量时,一定要分清所测参数的相对“地”。

   7.做好记录,以便于进行技术分析

   检修电气系统时,所测参数可能很多,如果不记录,等测完进行分析时,有些参数可能已记不清了,况且有些参数在数量上相差很小。做好记录,也为以后发生故障进行检修时提供历史技术资料。

   8.正确处理导线束

   绑扎导线束时应尽量避免硬折,硬弯;导线束应远离运动件,防止被拉断或磨破;导线束应尽量远离油、水。

   9.注意包扎或更换导线

   发现导线被磨损时,应立即进行包扎或更换,包扎最好使用放水胶布。

   10.正确使用保险丝

   更换保险丝时,一定要用相同规格的产品;应急代用时的铜丝也要尽可能的细一些,以保障电路发生故障时不至于使故障范围扩大。

网友A:
谢谢谢谢老师分享学习学习谢谢老师分享学习学习谢谢老师分享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