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转速变慢

楼主(2014-11-04):
我们厂里有一台750KW的直流电机,用的590调速。现在发现生产时变慢了,我就以为是提前弱磁了,结果查电枢电压是400V,和设定一样,我就用电压返馈,结果达到400V时转速才216转,原来正常时是436转,历磁电流是27A,电压只有156V,,如果用编码器返馈的话,设定1000转,结果弱磁后只有560转,就不能再提速了,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呢,谢谢了

楼主:
补充一下,电枢电压设定的400V,我用表量也有409V,弱磁到560转时历磁电流降到10A,历磁电压降到56V,我真是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请教各位大师,教教小弟

网友A:
这个现象是励磁电压降低了。励磁电压可编程,查励磁电压吧,电压提上来就正常了。

楼主:
可是590调节的是电流呀,历磁电流又是正常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象是励磁电压降低了。励磁电压可编程,查励磁电压吧...

网友C:
做个试验,使能作用后测试励磁电压,标准的是200V,不过156V不是问题应能正常工作。如使能后励磁电压低于100V,看看说明书如何调整励磁电压,底板上有个拨动开关调整看看,如果不起作用,那就是控制板坏了。另外随着转速升高,电枢电流增加,励磁电压随着往下掉,检查到电机励磁线圈及导线是否有漏电或短路现象,排除上述现象。那必定控制板坏了。

上个月在一家工厂修理了一台50年代捷克扩大机控制改装590的龙门刨床,现象差不多但转速不高低于600转,励磁电压降到了50V以下,机床使不出力,电机震动,因切削量比较大电流能上升达200A左右。调整励磁没反应。最后结果还是控制板坏了。换了控制板后就正常了,电枢电流只有20A都不到。

以前一直是好的,如果参数没调整过,控制板关系最大。

一般情况下调速调的是电枢电流,而不调励磁电压,励磁电压是固定的。除非特定情况需要高速,而调低励磁电压。

网友D:
励磁电流和电压一般都是固定的,两档。这个估计是反馈的速度信号检测有问题了,或者是速度控制板有问题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关心,今天把电机打开了,检查发现有一组补偿饶组有点匝间短路,后来就换了一个饶组,再上机试转速就正常了,但是各个数据还是一样,历磁电压只有165V,历磁电流就达到27A了,只是我还是没想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C:
电机是拖动什么机械装置。各种装置反映出来状态是很不一样的。如刨床励磁电压低会反映出,使不出力、转速不稳、电流会增加几倍。原因刨床的台面很重导轨摩擦阻力不是均衡的,造成转速的不稳定,电枢电流成倍的增长。如果是均衡阻力,励磁电压低会使转速达不到一定的高速,原因力使不出了,但不一定会引起震动,在某个速度范围内转速会比原来的高一点。在励磁电压很低的情况下会造成电机没有了控制发了疯的电枢特大电流飞车,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状况,什么的危险情况不可预计的。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所以控制装置都设定了电流极限限制和断电控制。不管过去还是现在都有这个限定。

看看电机标牌励磁额定电压电流是多少,低于额定电压,在网上找下说明书,将励磁电压调到额定电压。励磁电流高于额定说明还有短路漏电的地方。

楼主:
我们这是轧机上的,电流很大,是用590控制,要用到弱磁,我记得原来历磁电压有200V,铭牌上是310V,电流是27A,今天我观查,感觉轧同样的产品,电枢电流要用得大些,但转速能提起来了。

网友C:
铭牌上是310V,电流是27A。而现在156V电流已经是27A了,200V的电压已经掉落到了156V。说明励磁环节还有短路漏电的地方,电机使用在轧机上的环境恶劣,金属灰尘弥漫。长期使用还会产生上述的故障,什么时候发生是不能预计的,还有可能励磁短路拉弧损坏转子线圈。在轧机有条件停机的时候将励磁环节全面的整修。

楼主:
我在检查后都重做了绝缘,我也想有可能历磁回路还有问题,但现在不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