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403T怎样控制s7-200的I/O

楼主(2014-11-05):
TM4403T怎样控制s7-200的I/O.
我用状态开关控制,在离线模拟试可以。下载到触摸屏就不行,
设置两个状态开关地址分别如下:

在触摸屏上按动状态设定开关,plc检测不到I1.1,I1.2的状态。

请各位师傅帮忙!

网友A(2018-09-13):
检查接线方法是否正确。 另外I1.1 I1.2属于输入地址,不可以被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