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屏与台达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4-11-05):
请教大家威伦MT6070屏与3台台达B系列变频器怎么通讯,我只要修改台的运行频率,监视他的电压,转速,电流。我之前没做过通讯不知道怎么分配地址,大家有范列吗?谢谢!

网友A:
采用MODBUS通讯就行了吧,变频器手册中应该有各个参数的地址,直接调用就行了。

网友B:
通讯站号采用变量,变频器的

网友C(2015-05-29):
楼主解决了没,这么久了都,楼主做完了就给个案例吧,我也有个这样的东西要处理,没弄过通信  luelyzeng@163.com

网友D:
这应该比较简单! 如有需要请加2320761350

网友E:
和沃森 英威腾等的变频器做过

modbus rtu通讯

地址问题了

QQ 380311035

网友F(2016-02-15):
我也不懂,想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