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H USB驱动安装不了

楼主(2014-11-05):
各位老师!  我先有FP-XH PLC一台,安装完编程软件(FPWIN GR V2.93)后,USB下载线的驱动无法安装,哪位老师请指教下

楼主:
付上出错的图片。一直找不到原因

楼主:
重新安装系统,再装时就可以使用了!郁闷~~~

网友A:
你好啊 啊 啊 啊!!

网友B:
你应该装的win7 ghost版本的系统吧,我遇到很多都是这样安装不上,用安装版本的就没事,要么你就把人家在win7下安装好的驱动文件拷贝到你电脑里面也可以。别人都实验过了,好用!

网友C:
和FPX的驱动应该一样的

网友D(2015-04-20):
安装驱动时选择软件目录下FP0R USB文件夹,之前我也一直选择FP-X USB无法安装

网友E(2015-06-18):
跪求原因,我之前也安装过几次FP-XH系列plc的驱动,都是很顺利的,但是这次我遇到的问题让我几天都无法解决,是这样的,__现在用的这台电脑之前是可以连接FP-XH的,后来就不知道为什么连接不上了,连接别的比如基恩士的plc,没问题,FP-XH的不管怎么安装就是驱动安装失败,系统我也重装过了,WIN7-32,XP,都试了,我都把我电脑里安装好的驱动拷贝过去还是不行,那时候连电脑主板都换了还是不行,但是我自己的电脑试可以正常连接的,有师傅能否位小弟耽误几分钟时间,给小弟解答一下,我实在是想不出什么办法了,多谢多谢,万分感谢,也可以联系我qq827320225,多谢多谢

网友F:
这是你系统的问题,要安装一个原生态的win7,然后安装目录下有驱动。我昨天刚搞定。有问题:QQ1125558028

网友G(2019-01-07):
你的还有显示FP-XH ,我的怎么插上去啥反应都没有?USB口肯定可以用,差别的都可以,就是插FP-XH PLC就没反应,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H(2020-05-02):
我也是这个问题,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跪求原因,我之前也安装过几次FP-XH系列plc的驱动...

我也是这个问题,请问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