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触点开关在控制中的应用

楼主(2014-11-05):
 单片机和嵌入式系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机械式继电器依然是最常用的开关量执行控制手段。随着控制系统对控制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机械继电器在控制速度、电磁兼容性、隔离 性能、寿命等方面往往不能满足要求。另一方面,随着集成电路集成度的提高,电源电压小 于3 V的器件已很常见,尤其采用电池供电的很多便携式设备,要求低电压、低功耗的器件。此时,机械继电器已经很难满足要求。

  传统的集成模拟开关电路如ADG211系列等由于其接触电阻在几十Ω至数百Ω范围,不能满足功率器件的开关控制要求。由于半导体技术的发展,目前已经有诸多无触点开关可供设计者选用。无触点开关在电磁兼容性、可靠性、安全性等方面的优越性是机械式继电器无法比拟的。本文介绍几种新型的无触点开关。由于应用领域的多样性,对不同的应用场合,会有不同的要求。如控制对象有直流交流之分;控制对象的负载电流、接触电阻的要求可能有若干数量级的差别;对象的工作电压可能从几V到380 V甚至更高。新型器件提供了满足各种性能要求的应用,读者可以直接选用适当的器件,也可以用简单的电路实现无触点的开关控制。

2常用无触点开关

2.1三端稳压器实现的无触点开关

  三端稳压器是设计者十分熟悉的常用廉价器件。图1是利用三端稳压器设计的开关电路。从控制端加入的信号决定是否将三端稳压器与地导通。若导通则输出端上电,否则输出端相当于断开。此电路十分简单,也容易调试,且有多种电压的稳压器供选用,适用于直流负载的控制。缺点是稳压器的管压降使输出电压有所降低,不适合电池供电的设备。选用低压差三端稳压器会有所改善。

2.2基于可控硅器件的无触点开关

  目前有很多这类的器件供选择,如意法半导体公司(ST)的ACS系列产品。该产品可以直接 用来控制风扇、洗衣机、电机泵等设备,隔离电压可达到500 V~千V以上。图2是其典型应用 电路。此类器件价格低廉,但是只能用于交流负载的开关控制。

2.3基于光耦三极管和达林顿管用作无触点开关

  基于光电三极管的无触点开关被称为光电耦合器(photocoupler)[1]。如Sharp PC817系列、NEC PS2500系列、安捷伦的HCPL260L/060L等。其工作原理如图3所示。当输入端加正向电压时发光二极管(LED)点亮,光敏三极管会产生光电流从集电极供给负载;当输入端加反向电压时,LED不发光,使光敏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相当于负载开路。从工作原理看,这类器件主要应用于直流负载,也可用来传输电流方向不变的脉动信号。该器件的工作速度比较高,一般在微秒级或者更快。 .cn

  达林顿管是两个双极性晶体管的复合。达林顿管的最大优点就是实现电流的多级放大,如图4所示。缺点就是饱和管压降较大。由于两个晶体管共集电极,整个达林顿管的饱和电压等于晶体管Q2的正向偏置电压与晶体管Q1的饱和电压之和,而正向偏置电压比饱和电压高得多,这样整个达林顿管的饱和电压就特别的高,因此达林顿管导通时的功耗较高。

  仙童半导体(fairchild)的达林顿光耦合器采用隔离达林顿输出配置,将输入光电二极管 和初级增益与输出晶体管分隔开来,以实现较传统达林顿光电晶体管光耦合器更低的输出饱 和电压 (0.1 V) 和更高的运作速度。该公司推出5种最新产品,采用单及双沟道配置,提供3.3 V或5 V工作电压的低功耗特性。双沟道HCPL0730和 HCPL0731光耦合器提供5 V电压操作和SOIC8封装,能实现最佳的安装密度。单沟道FOD070L、FOD270L及双沟道FOD 073L器件的工作电压为3.3 V,比较传统的5 V部件,其功耗进一步减少33%。NEC公司的芯片PS2802.1/4,PS27021,PS25021/2/4,PS25621/2等也属于达林顿光耦合器。

网友A:
总结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