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综合保护器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4-11-05):
一台37KW电机,星三角转换起动,用JD-6系列电机综合保护器器63A-400A,按要求把过载时间和过载电流调到最大,起动正常后,把过载电流回调到1分钟内过载灯不闪位置,再准备调过载时间整定大于星三角转换时间12秒,问题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把过载时间整定时间0-120秒调到最大,星三角转换还没有成功就保护跳闸了?查了资料后有个问题;保护器有过载反时间特性,有点不明白????请指点、、、

网友A:
所谓"反时限特性"是指动作时限与通入电流大小的平方成反比,通入电流越大,则动作时限越短. 反时限过电流保护特性:流过熔断器的电流越大,熔断时间越短。

这说明你设定的电流偏小,你调大一点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