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控信号丢失

楼主(2014-11-05):
 就地一分二的隔离器接上24v电压后,输入还没有信号,只是把信号线引到DCS卡件,信号线接到DCS后,整个柜子的模拟输入信号丢失,后来检查信号线电流是没有的,线两端有一个7.5v的直流电压。这个是故障的原因吗?

网友A:
信号隔离器输入端接地了吧,或许坏了哦

网友B:
干扰或者隔离器损坏,将负端接地试试

网友C(2015-06-16):
隔离器有问题,建议换隔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