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天车下降经常跳闸

楼主(2014-11-05):
我们车间一个5t的天车,一用下降,刚开始没事,大概下降五六米就会跳闸。求大神赐教。天车前几天运行还正常。突然间就出这种问题了

网友A:
接触器触点烧毁两相运行,检查下降限位是不是错位了。

网友B:
 同意一楼说法,可能接触器触头不好了

网友C:
也有可能断火限位器接触不良

网友D:
可能断火限位器接触不良

网友E:
断火限位器

什么是断火限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