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于s7-300 的DP通信诊断

楼主(2014-11-05):
S7-300PLC PROFIBUS 通信 怎么诊断通信异常

网友A:
一般可以在Cpu里诊断通讯信息。

楼主(2015-01-07):
如果dp中有六个站(一个cpu,5个外围设备),其中第四个站dp通信报警的话,是不是将第三个的dp的终端电阻拨到ON 状态的话 ,主站通信就不会报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