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报警问题

楼主(2014-11-05):
一个三菱的D700 1.5kw的变频器控制一个1.5kw的电机,电机用于带动输送滚筒,货物大概重1T,我加速时间设的是0.8S减速时间是0.6s ,电机额定电流是3.45A 变频器设定值是3.6,P0扭矩设定的是6,之前运行的挺好的,停了一段时间后再开启,变频器频繁报警,EOV2(恒速时再生电压切断)

求各位大神给个提示啊,到底是哪里出错了呢。有人说是我们这电压不稳造成的,那为什么其他同样的位置电机不报警呢

网友A:
可以把加减速时间延长下试试。再生电压切断,有制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加减速时间延长下试试。再生电压切断,有制动么?

时间以经延长了,白天没报可是晚上6:30后又开始频繁报警,昨天就是白天没报晚上报的较多

有啥车的

网友B:
那你晚上看看车间里面的电压,是不是电压低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