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灯不亮但有输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11-05):
我现在有台机,一开机,PLC有一个输出端就有电,但输出指示灯不亮,是什么原因啊?文本控制器连接PLC的,只要一开电,有一个输出点它就有输出电压输出到继电器,继电器指示灯亮就吸合了,这是程序乱了还是文本显示器有问题还是传输线有问题?

楼主:
补充:我查看了程序,有一个输出点同这个一上电它就有输出的这个点(输出指示灯不亮)应该是同时会有输出电压的,也就是说这两个点是会同时输出的

网友A:
是不是指示的那个二极管坏了,监控一下实际的输出状态和程序里是否一致

楼主:
嗯,应该不是,因为在正常时它有亮,还有就是另一个输出点没有输出,因为这个正常时两个点会同时输出的

网友B:
是指示灯坏了。。。这个没多大影响。。。只要机器动作正常就行

楼主:
就是机器不正常,比方说我电机都还没转,也没去按开关,就是说我只要合上3P总开关,PLC有电,但没有其它准备工作时,它就有输出了,正常时不会这样的

网友C:
不好意思啊,你的PLC那个异常输出点估计过电流导致PLC内部继电器触点粘连或者PLC内部晶体管短路了!

网友D:
换个点试试,在PLC改一下地址。

网友E:
使用松下编程软件FPWIN-GR监控看一下就知道!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换个点试试,在PLC改一下地址。

如果端子有备用的,这个的确是个好办法,只需修改哈程序,换个接线端子。

另外楼主检查哈,是否外围接线有问题?

网友G:
也可能是接线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啊,你的PLC那个异常输出点估计过电流导致PL...

谢谢!有可能,目前还在用,好像没听见现声反映了,也可能是我教他的们方法,如果出现一开机有漏气(因为漏气是有两个电磁阀打开,而这阀是由两个继电器控制,而二个继电器线圈则由PLC两个点同时输出控制的)就把PLC与文本显示器相连的那根传输线摇一下或拉出一下即可。等哪天再去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点试试,在PLC改一下地址。

嗯,好的,哪天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换个点试试,在PLC...

好的,谢谢!外围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松下编程软件FPWIN-GR监控看一下就知道!

嗯,谢谢,哪天去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可能是接线错误                   ...

接线错误好像不可能吧,呵呵

网友E:
要不就修改程序换个输出点试一下!

网友H(2017-11-24):
PLC输出端口击穿了就是短路了 这种我修过很多个了

网友I(2018-01-01):
初学者,不懂

网友J:
应该是输出点三极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