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悲催了!!!

楼主(2014-11-05):
   这几天太悲催了!那位大神帮我分析一下。我在调试一个项目的过程中用到了几个“接近开关”本来我们报的是E2E-X10F1-Z 型的欧姆龙的接近开关但是客户买来的是E2E-X10E1型的接近开关这个是NPN型号的我要的PNP型的,这个不是问题的关键我可以把这个信号取反一下再应用。但是我们测试了一下就是我PLC旁边接接近开关的话,那么在没有挡东西的时候有信号,这个时候PLC检测到的信号为“1”,当我拿铁的东西挡接近开关的时候这个时候PLC检测到的信号为“0”。如果按这个原则的话我把它当成常闭信号用好了,但是当我拿到离PLC有60米远的时候,当没有挡铁的时候PLC检测到的信号为“1”,PLC上的灯是微亮的,当有挡铁的时候信号还是为“1”,灯微亮。就是不管我有没有挡铁PLC检测到的信号都为“1”。其他设备我都没有开,可以去除干扰因素,线我检查了好几次都没有错。

   没有办法我换了一个Autonics的接近开关是PNP的在PLC旁边测试的话当没有挡铁的时候PLC检测为“0”,当有挡铁的时候PLC检测的“1”,信号正常。于是我又拿到现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不管怎么试,接近开关的信号灯亮与否PLC检测都为“0”,就是说PLC检测不到信号,难道信号都损耗掉了?测量电压,或是直接把输出接上L+上PLC检测都是正常,后来我又换了一个浙江飞凌产的型号为LJ18A3-8-Z/BY按近开关接上去重试发现当没有挡铁的时候接近开关上的指示灯不亮,PLC检测到的信号为“0”,当有挡铁的时候接近开关上的信号灯亮PLC检测到的信号为“1”,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前面几个PLC接收不到信号变化后者就能,请大神帮看看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就是PNP和NPN的区别

即触发时有的是和电源+通,有的和电源-通

还有要注意感应距离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PLC是西门子的6ES7-321-1BL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PNP和NPN的区别即触发时有的是和电源+通,有的...

我用的PLC模块是6ES7321-1BL00-0AA0,不是模块有问题吧

网友B:
最后一个能正常,说明模块没问题。

网友C:
线缆质量如何,其他机器不开不一定没干扰,做一下屏蔽措施试试

网友D:
距离远可以加个继电器转一下试试。

网友E:
距离太远,电压降减了,所以灯微亮,你可以测一下电压还有多少就知道了,接近开关和光电好像都是电压信号,距离远会变低。太远最好用继电器转成数字信号。

网友F:
你接个电阻试试。。。。。。

网友F:
如图,你在黄色的地方加电阻,1-2K..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G:
真笨:一个是输出高电平,一个是输出低电平,你原理都没有搞清,什么常开常闭晕,一些PLC的输入信号需高电平,一些是输入需低电平,多看书学习学习,还打那么多文字。

网友H:
这问题,主要应该在信号强度不够。并非你的模块输入部分因PLC的不同导致的问题。你用PNP和NPN的接近开关,只能是输入开关类型的不同,不是让你没法用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