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 通过RS232转485 模块 通讯

楼主(2014-11-05):
CP1E 通过RS232转485 模块 与计算机通讯时,使用hostlink协议,计算机 给PLC发命令时,发送能成功但是计算机接收不到 PLC返回的数据,如果用232电缆就可以,转成485 就不行了,请问大侠怎么解决才能实现?由于传输距离远 只能通过485进行通讯

网友A:
换个232转485模块试试,或许你那个转换模块是坏的。

网友B:
omron用的232模块管脚定义与常用232串口管脚定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