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B2 怎么用刹车

楼主(2014-11-06):
第一次接触这问题, 我想在 伺服断电之后,保持不动,怎么做,怎么用刹车????

怎么接线?

那制动器是 通电刹车 ,还是不通电的时候刹车??

那制动器是 通电刹车 ,还是不通电的时候刹车??

那制动器是 通电刹车 ,还是不通电的时候刹车??

网友A:
在伺服断电之时,刹车线也断掉,伺服刹车一般都是24V电压的

网友B:
驱动通电时同时给刹车通电,驱动断电后也要同时断开刹车电源,刹车的作用就是在设备停电时刹住电机,主要用在升降机构和丝杆垂直向动作时用。

网友C(2018-07-01):
台达的司服软件

网友D:
刹车给24V电源的时候,松开刹车,断电抱紧,可以通过PLC控制刹车的开启,也可以使用伺服控制器自带的IO控制刹车的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