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modbus

楼主(2014-11-06):
想问一下 台达plc做modbus从站如何编程?最好附上程序看看~~谢谢。 波特率19200 无校验 8,1 从站地址 1

网友A:
1、PLC做从站通讯时,只需要设定对应通讯口的通讯格式,同时确保没有使用该通讯口执行诸如RS/MODRD/MODWR/MODRW等通讯指令;

2、以COM2口做从站为例,D1120放的就是COM2口的通讯格式,具体设什么数值,可以在PLC编程软件的帮助——辅助编程——通讯格式设置中进行计算;D1121放的是PLC站号,默认为K1;M1143用来控制ASCII(off)/RTU(on);D1129用来放通讯逾时值,一般设为K100或K200;

3、上述四个特殊寄存器或中间继电器用M1002做上电初始化赋值即可,可以参考RS/MODRD等任意通讯指令说明中的范例程序,只需要通讯设定这一部分即可;

4、PLC做MODBUS从站时,所有内部寄存器或继电器等元件的MODBUS地址对应表在编程手册的通讯章节中有,举例来说D0对应十六进制地址H1000,十进制地址404097。

网友B(2014-12-19):
谢谢!正需要这方面的信息。请问Modbus Tcp从站寄存器地址也是对应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