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7.2版本问题请教

楼主(2014-11-06):
MCGS7.2版本不能操作数据库,同时MCGS7.2里面的数据存盘浏览构件可以看到之前运行的参数,MCGS7.2是怎么存储以前的数据的?组对象我是选择了定时存储,那么存储到电脑哪去了?能找到吗?MCGS6.2版本还可以自动产生个access数据库!谢谢了!

网友A:
 这个一般在 程序里有指定的存储位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在 程序里有指定的存储位置吧

还是很感谢你!继续研究中...

网友B:
7.2是嵌入版,是在屏上面用的,在电脑上模拟运行肯定很多功能跟通用版是不一样的,另外存储位置是: D:\MCGSE\Program\Data\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