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200通讯错误

楼主(2014-11-06):
我用的是S7-200 224XP CN,在PLC与触摸屏(SmartLine 1000 ie)连接后,我直接断开换上PC/PPI线缆与电脑连接,就通不上了,提示错误的请求,以前多试几次还能通上,现在通不上了,PLC运行正常,各位大侠可不可以告诉我啊,这是怎么回事(PLC上的0端口接MODBUS无线通讯模块,1端口接触摸屏或电脑)

网友A:
正确选择PC/PG接口驱动。你端口1地址应该已经固定了吧。通信测试时候写好地址试试。多刷新几次。西门子200的通信口是不带隔离的,建议不要带电拔插。

网友B:
重启microwin。试试

网友C:
触摸屏的波特率是多少(185.7),查看是否与通讯端口(9600)的波特率相同,如不相同,改成相同后再试试。

网友D:
楼主,以后别带电插拔,会损坏通讯模块电路的

重新断电,插好后再通电试试。

楼主:
波特率都是9600,我遇到的问题是PLC和HMI接上后,带电拔下来,换成PC,PC和PLC通讯不上,下午我断电试试,也存在通讯问题,但可以连上了,为什么HMI就可以带电插拔呢

网友E:
重新连接一次,可能是通讯接触不良

网友F:
PLC和触摸屏的地址和波特率一样的,有可能是静电

网友G(2015-01-23):
你将通讯线的地与机器的地接一起看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楼主,以后别带电插拔,会损坏通讯模块电路的重新断电,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