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AB PLC 通过socket与P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4-11-06):
大家好:

       请教一下,有没有做过AB PLC和PC机通过以太网通讯的程序呢。

现在想通过socket实现pc机和AB PLC通讯。最近看了看AB的CIP协议,没有看懂多少,感觉协议讲的内容挺多的,但是关于如何使用写的很少,有点不明白如何使用。请用过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2015-01-31):
CIP比较麻烦,另外两个方案:

1,用labview编程,然后到NI下载一个程序就有可以直接调用VI就可以访问ABplc的内存了。

2,找一个Rslinx(gatway以上版本)做OPC sever,然后你的程序直接连接建好的OPC server就可以了

网友B(2018-12-16):
用Rslinx(gatway授权)做OPC sever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