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视觉捕捉定位的问题

楼主(2014-11-06):
我们最近在开发纸板切割的设备,用的是5轴控制。现在想添加线条捕捉定位功能,由于没有机器视觉这方面的开发经验,只能寻求外部合作。看了一圈市场上的产品,最简单的是相机组件+运动控制模块+软件,我就想请教一下:

1,这个运动控制模块必须要吗,因为我设备本身已经带了运动控制,能否集成到一起。

2,这样一套系统的价位是多少。

如果有这方面软件开发经验的,我们聊聊吧,非常感谢,我们可以合作。

qq:99087190

网友A:
做过类似应用的视觉机器,用线条识别来定位是可以的,需要识别二条线,二线的交点做原点,其中一条线做方向,这样就能定位了,如果你有运动控制部分,只需要加视觉部分的模块就可以了,视觉系统的价格取决于你产品的要求,如速度、精度、视野范围等。

QQ:1910741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