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功率补偿控制器为什么不投入

楼主(2014-11-06):
设置补偿门限是0.90——0.95,但是 无功功率补偿控制器不投入。请了厂家技术员来看过了,他们说是我们公司变频器用多了,变频器是容性负载,所以不投入。但现在功率因数是0.76嘛,为什么还不能投入?技术员也解释不了。

师傅们碰见过这种现象没?

网友A:
功率因素不提高,月底等着交罚款吧

网友B:
容性负载的话,控制器就出问题了/

否则的话就是容量不够,拒绝投入

网友B:
实在不行就测量一下谐波吧。

谐波超标的话就得上滤波设备了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连滤波器也不投入了。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C(2015-03-31):
测量一下电压的谐波、电流的谐波。有可能是谐波过大,控制器保护了,调一下控制上的西伯保护值就可以了。

网友D:
不是0.8就可以吗?!!!!!

网友E(2015-05-25):
应该是容量不够,取样电流太少吧!又或者取样极性反了,要么就是控制器有问题

网友F:
控制器手动投入---能投即控制器好的---查控制器电流电压接线

              ---不能投(无输出)控制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