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 FX2型号PLC手册

楼主(2014-11-06):
FX2和FX2N差不多吗?有什么区别没有,还有更原始的FX-128MR型号的

楼主:
再请教一下,D220可以直接赋值吗?我从PLC下载的程序上面就只有一个D220,值是0,不知从拿来的。

网友A(2015-01-31):
再请教一下,D220可以直接赋值吗?我从PLC下载的程序上面就只有一个D220,值是0,不知从拿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