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PLC里程序运行的时间分开显示出来

楼主(2014-11-06):
我想把PLC里程序运行的时间显示出来,但是我想显示成 系统已运行XX分钟XX秒钟。请问如果是用威纶通数显元件能实现,怎么读取地址?如果不能请问怎么在PLC上设定?

网友A:
自己写一个时间程序,程序运行时打开,不运行时关闭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C:
直接显示触摸屏系统运行时间不就行了。

触摸屏有系统时间地址的。

网友D:
大家看看,楼主是想显示PLC的运行时间。

可以在PLC内读取相应的时间寄存器,在触屏上显示。

网友E:
可以在PLC内读取相应的时间寄存器,在触屏上显示。

网友F:
PLC选用带时钟类型,开机时读取时间并存储,程序每次扫描读取当前时间与开机时间做减算,结果就是你需要的!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家看看,楼主是想显示PLC的运行时间。可以在PLC内...

我的意思是,我假如设定T0 K2000 我可以再威纶通触摸屏用数显元件显示PLC TX 0 的地址,但是显示出来是0~2000的读数,我现在想达到显示成XX分XX秒,那么K2000 是200秒也就是3分220秒,如何显示秒钟读书到60分钟就进1,然后秒钟再从0到60 分钟变成2 而总时间又是200秒?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在PLC内读取相应的时间寄存器,在触屏上显示。

我的意思是,我假如设定T0 K2000 我可以再威纶通触摸屏用数显元件显示PLC TX 0 的地址,但是显示出来是0~2000的读数,我现在想达到显示成XX分XX秒,那么K2000 是200秒也就是3分220秒,如何显示秒钟读书到60分钟就进1,然后秒钟再从0到60 分钟变成2 而总时间又是200秒?

楼主:
引用 网友F:
PLC选用带时钟类型,开机时读取时间并存储,程序每次扫...

我的意思是,我假如设定T0 K2000 我可以再威纶通触摸屏用数显元件显示PLC TX 0 的地址,但是显示出来是0~2000的读数,我现在想达到显示成XX分XX秒,那么K2000 是200秒也就是3分220秒,如何显示秒钟读书到60分钟就进1,然后秒钟再从0到60 分钟变成2 而总时间又是200秒?

楼主:
我知道了,用M8013 和 M8014计数就可以及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