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检测采集数据 显示一直为0

楼主(2014-11-06):
板卡是没有问题的 用定值电阻检测之后,板卡采集数据正常

组态王6.55里检测板卡PCI1710

打开通讯设备成功

定义变量是否有错?采集数据为电压 0~5V

这里检测的数据 一直为0啊!!!!

为什么

刚注册  积分不够  没办法悬赏。

T T

网友A:
看看这个吧希望可以帮到你http://user.qzone.qq.com/2831022305/infocenter?ptsig=9ZQrPjXP6Bp2AZx8eVzR*f3CQIzI3uI64dhr6H8xb8Q_

网友B:
数据类型改为:I/O整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类型改为:I/O整数试试

依旧不行啊

网友C:
你的变量不对,一般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D:
数据格式也要统一,变量要正确

网友E(2014-12-09):
好深奥的问题,嘿嘿。。。。。。

网友F:
先看你研华板卡数据读上来的数值对不,要是对的话就是组态王里面的驱动设置或者数据点类型有问题

网友G(2016-01-01):
怎么和我一样,我用的是1711UL  果断放弃了,走485了。解决了??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案例能不能分享下??大哥   QQ1242453679

网友H(2016-06-12):
引用 网友G:
怎么和我一样,我用的是1711UL  果断放弃了,走485了。解决了??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案例能不能分享下??大哥   QQ1242453679

用opc通讯试试。。。。。

网友I:
怎么都需要恢复才能查 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