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干扰的种类

楼主(2014-11-06):
按干扰的耦合模式分类,电磁干扰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1.静电干扰

2.磁场耦合干扰

磁场耦合干扰是指大电流周围磁场对机电一体化设备回路耦合形成的干扰。

3.漏电耦合干扰

漏电耦合干扰是因绝缘电阻降低而由漏电流引起的干扰,多发生于工作条件比较恶劣的环境或器件性能退化、器件本身老化的情况下。

4.共阻抗干扰

共阻抗干扰是指电路各部分公共导线阻抗、地阻抗和电源内阻压降相互耦合形成的干扰,这是机电一体化系统普遍存在的一种干扰。如图所示的串联接地方式,由于接地电阻的存在,三个电路的接地电位明显不同。

5.电磁辐射干扰

由各种大功率高频、中频发生装置,各种电火花以及电台、电视台等产生的高频电磁波向周围空间辐射,形成电磁辐射干扰。雷电和宇宙空间也会有电磁波干扰信号。

                                                           图 接地共阻抗干扰

网友A:
共模干扰和差模干扰属于上面哪一种?

网友B:
确实太多了,有时候你都说不清是哪里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