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台达高手,如何缩短台达PLC扫描时间

楼主(2014-11-06):
由于程序量大,扫描输出就不那么准了,如何缩短PLC程序呢,已经把一些初始化设定为上电瞬间扫描,但还是不够,该怎么办才好,

1.调用子程序?

或者是其他什么办法,只求缩短PLC扫描周期,输出不受影响,而且都是按钮操作,这扫描不过来,工人按钮按的快的话,岂不是扫描不到按钮操作了。。。。。

网友A:
程序量太大的话,要分析一下,哪里程序可以分担给别的地方,比如很多数据处理可以分给HMI,还可以外挂其他PLC来分担逻辑控制或其他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吧希望可以帮到你http://user.qzo...

是广告。

建议楼中从编程设计上想想办法。长是多少步?大几千步吗?

网友D:
楼主可以试试使用输入输出刷新指令REF。。。

网友E:
不知具体如何,有哪些控制,程序量有多大、扫描时间大致多少。

网友F:
1、简化程序

2、把一些运行时不相干的程序放入子程序中,不需要时关闭,需要时打开,如手动程序,复位程序等。

网友G:
1、增加CPU数量,也就是多CPU并列运行,例如需要扫描输出的专门由一个CPU处理;

 估计楼主采用扫描就是为了节省成本,此建议不一定有效;

2、修改程序架构,精简程序;

网友H:
▲ 高于同级PLC处理速度,LD:0.54μs,MOV:3.4μs
▲ 针对大程序容量,提供高效率处理能力,1k steps可在1ms内处理完成

这是台达小型PLC    ES2的介绍。

我实际用起来7、8k步的程序,扫描起来也不过就数mS,一般都没有考虑按钮的问题了(按钮滤波都需要几十个mS)。

台达小型PLC程序容量也才16k,正常情况下即使所有程序扫描一次也不过  数十 mS。

我感觉你的程序结构有问题,估计中断程序占用太多资源,有不合理的地方。你也可以优化一下你的程序,比如有些可以用脉冲(P指令)完成的就用P指令,有些多级开关量逻辑实际处理时需要堆栈操作,还不如从开一行。

如果你是在用输出点去给按钮做矩阵,好像有专用指令,会脱离扫描周期自己做(没有用过这个指令)。也可以用定时中断(如50mS)输出点立即输出指令,立即采集输入点到内部缓冲。

总之,现在的PLC速度真的够快了,我还是觉得你的程序结构有问题。

如果真的程序复杂,只好多PLC处理了。

网友I:
1、优化位地址分配,改连续位操作为字操作

2、优化寄存器分配,多采用变址

3、多采用子程序。